一块845主板掉电

楼主(2010-04-24):
情况是这样的 上CPU几秒就掉电,不上CPU就不 掉电 ,供电IC9241我已经换过了,还有个9602没换这是副IC吧

我用万用表的二极档测上管的G S极的时候 长响,这应该是不 对吧,GS极应该有阻值的才对吧

于是我把这两个管换了,然后在测G S极有阻值,上电点还是掉电,我又测了下上管的 GS极又长响

我把之前下下来的管量下也是好的 ,这是什么问题了

上管GS极长响应该是不对啊,我找了好几个主板量下上管的GS极都是有阻值的

网友:
供电芯片坏了也要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管子短路下在量,红笔别碰g极。你给g上电了,当然响了。

网友:
不是量gs,是ds。

网友:
--------先把MOS那里的电先放掉。
--------掉电之前看看有哪些电压未正常转出。
--------CPU断路保护信号等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测试下  电源就口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你把CPU供电所有的场管,电源IC,以及输出端电容都给拆下来量下,看有没损坏的。还是短路,估计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副电源IC当然也得考虑在内啦

网友:
场管应该没事的,被你触发了。。。先学学场管怎么量吧。别乱换

网友:
电源IC的问题,副电源IC,

网友:
把副IC 也换了吧  应该是负载太大而引起保护了

网友:
上cpu几秒掉电。掉电后测12v供电是不是有短路。有的话vcore电路故障。不然就是开机电路故障查io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