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DELL 700M 声音时有时无维修

楼主(2010-04-24):
插电待机0.01,触发电流跑到0.5A就掉回0.00。并且客户反映机器正常的时候喇叭没有声音!
拆机后发现喇叭线断了(通病),机器进过水,时钟IC的十数个引脚发黑,BIOS旁边电阻电容三极管有腐蚀。用天那水清洗后,加焊,再次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
接好喇叭的线进系统后测试功能发现喇叭的声音时有时无,耳机的声音一直正常。怀疑喇叭线没有接好,虽然这种机器修了好多,没接好的可能性比较低,还是拆开重新接了一次线。故障依旧!
发现摇晃一下机身喇叭的声音就可能消失。于是再次拆机维修,首先想到的是功放芯片,观察功放后没发现有进水的迹象,加焊功放芯片测机故障依旧。
仔细分析,如果是声卡或者功放芯片虚焊,芯片可能都不工作,不会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联想到耳机孔一直声音正常,按照正常无声音的维修思路,耳机孔损坏是很有可能的。
于是测量耳机孔是否有损坏,关键测试点自然是检测耳机插入的信号,在DELL 700M机器上这个信号如下图。

HP_NB_SENSE,在未插入耳机时,由于耳机孔的机械结构,R634上拉的3.3V被拉低到地,在插入耳机后,此脚位不再与地相连,从而发出3.3VHP_NB_SENSEQ57基极,控制Q57.SPK_SHUTDOWN#拉低

低电平的SPK_SHUTDOWN#加载到U46D TSLCS08-U芯片的第12脚,与13脚的G768D_PWROK进行与运算之后转换出低电平的SPK_SDN#

SPK_SND#发送到功放芯片的地22SHUTDOWN#关闭喇叭的输出。

整个过程就是上面所述。
在我测量耳机孔是否不良的过程中,发现
HP_NB_SENSE信号的对地阻值为12欧姆,正常应该位0欧姆,在摇动耳机孔的过程中,这个阻值还会不断的变化,甚至为无穷大。很明显耳机接口虚焊或者损坏了,于是我对耳机接口进行了补焊,补焊后再次测量耳机接口的HP_NB_SENSE信号对地阻值,发现已经稳定的为0欧姆,摇动耳机孔阻值也不再变化。装机测试,喇叭声音恢复正常。,维修结束!

                                墨星

419日星期一

网友:
我已经重新编辑上传,在别的机器上访问似乎还是看不到图片,而且别的帖子也有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不是我的问题。
在图片上点击右键,显示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对信号理解的真透彻

网友:
强悍的楼主,分析的很好,对电路了解很透

网友:
图文并茂,让大家都能很容易的看懂,给你鼓掌。。。

网友:
G768D_PWROK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线路分析能力很强~~为我们新手讲解~~支持楼主

网友:
700m有一个通病,右侧屏轴会将喇叭线磨断,一般拿来无声音的多半是喇叭线磨断了的。

网友:
呵呵,楼主分析的很好不过一开始就应量接口的阻值那个信号时选通信号

网友:
声音这类故障维修率很低,贴子也很少 可能是很少有人用耳机听音乐

网友:
楼主,这个贴子不错,有图,很容易看懂,思路很到位,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收益非浅,每次遇到没声音的机器就头疼不知道如何下手,十分感谢

网友:
耳机自检引起,这在手机维修中常见,可以相互借鉴

网友:
多谢分享分析过程,维修过一个t61的是插耳机的空问题导致内置喇叭无声,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你的分析 明白啦许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听仔细

网友:
分析很好,果然是修本老鸟,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以后修这样的机器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到高手分析,感觉就是不一样,能学到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