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线有5V开机电压是不是说明光耦是好的?

楼主(2010-04-24):
昨天我想试验一下这个想法,找来了两个绿线有5V电压的坏电源分别拆下光耦看一下5V电压还有没有,结果一个电源光耦拆下来后就没有5V了,重新装上去只有0.4V,另一个拆下光耦后,5V电压升到了8V,光耦旁边的电容竟冒烟起来,重新又把光耦装上去,电压还保持在8v,电容也一直冒烟,鼓了起来
结果试验失败
电源

网友:
光藕的作用,是起控制作用
绿线有5V 可以说光偶是好 的
对于测量 里边就是一只发光二极管和一只三极管的ce结,直接测量
或者用两个表来量

网友:
你把光耦拆了,会没有反馈电压,这样会烧许多元件的。

网友:
如果紫线有稳定的5V输出
那个光偶肯定是好的了
绿线是开机针(有的电源是3.3V的)

网友:
光藕的作用是验证辅助电源输出级的电源是否正常,如无光藕前级本应停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