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NEC主板CPU供电的上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4-24):
现修一台NEC本本的主板CPU供电的上管烧了型号是IRF323H(下管是IRF318),该主板CPU供电方式采用双上管和双下管,一共有4路供电。电源16V直接到CPU供电的上管。想请教各位师傅,IRF323能用什么管代替?能用FDS6694代替吗?该板只烧一路供电上管。谢谢!

网友:
N沟道代换N沟道,P沟道代换P沟道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一般找料板上的CPU供电场管就行了

网友:
只要不是复合场管,你把上管和下管,去别的机拆两个代换一下不就得了,断续直流电路一般都是用N沟道的管

网友:
好的!试试看。主要是原来查IRF323 350V 2.5A  看其他的笔记本上管大多数是用30V 9-12A的管有点那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