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问题

楼主(2010-04-24):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2[/localimg]请教一下高手本人在货场拿了几块HP笔记本主板,版号是DAKT7IMB8D4 REV    待机3.3V有  5V的是5.13V不知道正常不,由于只有板其他什么配件都没,用镊子点开机触发点可以触发《板子不带CPU触发,电流到了0.5A电流表显示短路,然后回到待机电流0.04左右,附上图片,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刚刚图没上到

网友:
好像是惠普的主板,LZ要拍下整块板。

网友:
康柏ZE5300/5400的板子吧,对一下电路图看看

网友:
楼主有看电路图了吗 各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HP的BIOS比较容易坏

网友:
电路图有,我只知道要待机3.3V 跟5V,还要看其他什么电压啊,,,高手指教

网友:
你拿板的时候不知道是好的坏的吗,,坏了修,别把好的修成坏的

网友:
先做了北桥再说,HP桥超容易出问题

网友:
HP的有些不带AMD的cpu开机会保护的,这个不奇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