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7300GT不亮维修实例

楼主(2010-04-24):
显卡型号:但丁7300GT
故障现象:上机点不亮
故障分析:不亮先查供电看GPU的基本工作条件

经测量显卡没有主供电

PWM电路中的上管,D极正常,G极没有电压。跑G极相连线路,发现G极连到背面的APW7068

先查7068的工作条件,8脚为主供电,测量无电压。

顺着8脚往前走到了一个电容接到了一个2R2上拉电阻上面,电阻另一端12V电压正常。去掉测电阻击穿。更换同样的电阻上去。7068工作电压有了,主供电也来了。上机半小时,显卡修复

网友:
楼上的照着修吧,努力加油

网友:
精华帖啊,还附带的有图,好样的

网友:
很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思路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怎么看到你们修显卡这么简单,我怎么没碰到这样的案例呢。 我碰到好多显卡,不显的吧 ,基本上供电都正常,测32颗电容 数值也都一样,可就是不显,刷BIOS ,也不行,郁闷? 还有花屏的,看你们加焊一个好一个,我加焊一个废一个,整体加热,局部加热都试过,可就是不行,呵呵 ~~

看来新手还哟很多东西要练习啊~~~

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