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经典暗屏故障

楼主(2010-04-24):
昨天接了一个DELL D610机子 开机暗屏  ,不多想先用咱的高压板测一下亮啦,大家都会想比是高压板了,随后换了个高压板,这就不对了还暗,于是又用通用板测了下屏好的 这就怪了 就又找了个测试灯管接原来的高压板上 居然一下子亮了~  这就不懂了 于是就跟客户说板子有问题需留机检测 结果客户急着要做毕业设计就先拿走了,在这里先问下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毛病的机子,以前我好像也遇到过富士通的一款机子 也是暗屏 后来改高压板不知道怎么的给人家改不亮了好像是高压板上面的一个3.3不能给人家动如果把那个3.3飞到ON上的话就没了  最后还弄的换板了 。可怜现在又遇到这个毛病了~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网友:
见到过有些事5V的

网友:
换个灯管试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测过了是好的

网友:
那你是怎么弄的? 2# 潘卓斌

网友:
暗屏。一般高压。或是灯馆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些么?

网友:
开户信号没有到吧

网友:
但是接别的灯管就能亮啊! 11# 彭道佳

网友:
控制脚或灯管

网友:
我遇到一个接供电、开关、亮度调节、地接上不亮。所有的单独测试都是好的。后来把亮度调节不接,就不按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接上亮度调节就会暗。

网友:
屏线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修过两台DELL屏

一是灯管烧
二是灯管低电压端断线,由于接口处很窄 断了也容易接触到所以单独点灯管的时候容易误判。还有就是因为灯管有时接上有时断开,高压板很容易保护,但并没坏

网友:
劝你好好测测灯管,也许是灯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还是灯管问题,灯管电流偏大,高压条过流检测功能起作用保护关闭了,换了别的灯管就能亮证明了这点。有条件的用个单灯高压条再用带电流表的维修电源供电,看工作电流,电流越大灯管老化越严重。

网友:
改控制怎么会改的换主板啊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
我遇害到过一次.和楼主的差不多的情况.最后还是灯管的事.换一个就好了.楼主可能是时间紧.没仔细测.

网友:
这个大多是灯管老化的问题,一般换根新灯管就解决,你灯管插别的高压板亮不代表它没问题。当然也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也有灯管高压都坏了的可能。可以先换灯管试。烤鸡几个小时,看是否正常。如果还有问题,把高压也换了。

网友:
控制瑞的电路出了问题吧 是不是电容漏电量大呢。
dzfair

网友:
暗屏的问题无非就是灯管,高压,屏线,主板,着先要确定,开启电压,亮度调解电压,和主供,这三路正常不.然后依次排除.没有难度的.

网友:
用个通用的试下

网友:
灯管和高度压部分

网友:
换灯管吧。一定能行的高压条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不是高压管的问题,量一下接口那两个3.3v是不是OK的其中有一个电压不对就会引起暗屏

网友:
嗯~ 还是觉得这位仁兄解释符合一些 谢啦!~
湖南草上飞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位置有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屏线

网友:
已解决是灯管问题~ 谢谢大家帮助。看来灯管坏 也有好多种啊,不一定亮就是好的!

网友:
开启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