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 Eee PC 1000HA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24):
求助华硕 Eee PC 1000HA上网本开机掉电,待机电流0.03A,按下电源开关电流瞬间到0.3A左右,马上回到0.03A待机状态。南桥采用NH82801GBM,北桥采用QG82945GSE,本人没有图纸,不知怎样检修,请大家帮忙给点检修思路。有图纸的朋友帮忙传一份图纸啊,谢了。。。。

网友:
你这个就是分组供电没有起来导致的

网友:
还补充一下,用手把电源开关按照不放,可以检查到有以下几种电压0.9V,1.05V,1.5V,1.8V,3.3V,5V.

网友:
坛子里有701的,下来先对比一下,可以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上网本一般CPU虚的比较多,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把CPU和北桥都加焊一下

网友:
可能少CPU供电,各电感供电查下。

网友:
对,一定先要先查电,看正不正常,然后在查别的

网友:
学习中,继续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