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待机电压升高到8.6V会烧南桥吗?

楼主(2010-04-24):
用户一台机器不开机,检查电源,保险烧,副电源三极管,周围几个二极管击穿,还有两个电阻开路,这个电源用的AT2005B,明眼能看到AT2005B的15脚供电限流电阻有烧黑的痕迹,检查但是没烧断,换下坏件,开机,5V,12V都正常,但是开始能看到IC的限流电阻有烧黑,就测量了下待机的5V,没想到是8.6V了,明显高了很多,断电在查,代换出是光耦性能不良,换后待机5V正常。烤机1小时电压稳定,接上主机,主机马上就通电,插卡也没跑码,看来这个电源原来待机的8.6高了,还烧了主板上的元件了,这个主板冠盟的用的VT8237南桥,请问下这个待机电压高了会烧南桥吗?

网友:
有可能,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不一定,这其间有一个5V转3。3V的电路,,,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南桥芯片  看他用没用5vsb 了  以及他的耐压值

网友:
这个是冠盟K8T890用的VIA VT8237R的南桥,看了下线路,5V待机过来有个3.3V的稳压IC,这个3.3输出是正常的,5V变高应该没影响到后面的电路,测量绿线对地电阻有1.5K,I/O用的W83697这个没开机功能,应该是南桥控制开机的电路,摸南桥没一点温度,主板修得少,没跑出开机的线路,也没找到那个控制开机的三极管,请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有很多烧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