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I开机不亮

楼主(2010-04-24):
机器拿来,问客户,他说,在使用中一下就黑屏了,在开机不来。不说了。接电,待机0.04A,开机,电流到0.54A不动了,电流小了,怀疑CPU没工作,CPU供电是有的,接假负载测CPU到SB,NB的线路,阻值正常,内存到NB的阻值也是好的,在查各个电感上电压也是正常的,想不通了,都正常,杂不来呢,把CPU上会去,开机,靠,开机亮了,郁闷,现在把机器考起,先自己用两天在看。有点怕怕

网友:
这个如果是945GM的,北桥比较容易虚,遇到加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