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4-24):
pwr-sw 其中一针有5V电压。短接强行开机能开机,但不显。诊断卡无数字.新手。请高手指教。没思路了.

网友:
更换8711试下,科脑845板I/O坏得多

网友:
强通电看看南桥和IO.网卡什么的有没有特烫得。主板上ATX电源接口5V有无阻值。跑5V嘛。看跑哪里

网友:
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先跑五V吧,正常就换IO了

网友:
还是先量南桥的开机条件吧,在南桥旁边的电容上量看有没有5V 3.3V 待机电压,然后看晶体起振了没有

网友:
杂牌主板南桥待机有电压的话 直接杀IO

网友:
不开机 测下有没有明显短路 coms电池有电吗 晶振 南桥 好坏  用镊子划下IO 如果有开机反应的话换IO

网友:
IO损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按不加电的步骤作,找断剪的贴

网友:
这种板子I/O坏的比较多

网友:
科脑 可恼 IO基本爱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