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8237 VT8235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0-04-24):
本人有一块PM800-M2主板比加电,强行开机后仍然不能点亮显示器,请问各位老大如何维修啊?南桥是VT8237,我怀疑是它坏了,如何替换呢?

网友:
补充一下:插测试卡不自检,只有3.3V灯亮的。测POWER 开关有高电压,cmos电池插座也有高电压。

网友:
不是VT8235,是VT8233.

网友:
一般要同一型号

网友:
到底 这么修啊?请提一点建议啊。

网友:
个人建议via和sis的桥式很少坏掉的,楼主还是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谁有VT8237的供电电压情况啊?以及该机的开机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