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维修液晶显示屏新人的一点思路

楼主(2010-04-24):
日常维修液晶的简单思路
1、显示器开机不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主要检查电源板、电源一搬分两种:一是外置、二是内置(当然包括电源高压一体的)
易损坏的小元件一搬是:保险、电感电容、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有些不是很常见的电源,是受CPU控制的,当按按键板开关时,CPU再给电源电路信号,启动电源电路工作。

2、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或都不亮,电源指示灯亮,或有点点图像(不一定能看到的)等等,这种情况看能不能正常关机,或者拔了信号线看指示灯的变化,大致确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引起的故障。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电源和驱动板引起的,首先检查高压板的电源供电,之后检查驱动板有没有启动信号给高压板,检查启动信号一般是量电压,按显示器开关(0-5V的跳变),确定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否正常,如果显示器的灯还不点亮,那就重点检查高压板和灯管了。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检查一下高压板有没有保险、三极管电容电感、升压变压器等等之类的损坏;检查一下灯管线有没有松、插头有没有打火烧坏、线的绝缘、灯管两头是不是很黑、灯管有没有断等等。有条件的维修员应该多备几根高压板,原因是:如果怀凝高压板与灯管故障时,可以插上一根高压板,快速
+多品牌机为了节约成本,高压条也有很多是集成在电源板里,如果修不好高压板时,电源板又和高压集成在一起,不可能全换,因为成本太高了,能修好是最好,不能修好的,就应该改造,找出高压板的供电脚、启动脚、地、亮度控制脚、接到替换的高压板里即可。

网友:
常见故障的处理
  一、 花屏
    1.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输出到屏的连接座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  (IC脚、排阻及座、双列插针,特别注意扁平插座。
  4.必要时替换屏`或更换通用驱动板。
  二、 白屏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工作正常: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 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4.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如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据机型不同),CP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CP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CP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CPU或对CPU进行重新烧录。
  5.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三、偏色:
  1、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2.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能否调出正常颜色。

网友:
3.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4.换线试`换上以写程序的通用板试机。
  四、 黑屏:
  图像干扰、提示非最佳模式、超频、图像不满屏、不接信号线有提示、接上就黑屏等等:
  1.有些是程序丢失造成这些故障,重写程序可以解决。
  2.MCU芯片损`主控芯片损坏等,曾经闹得火红火红的NT68F63L/LG驱动芯片是最容易丢失程序的,三星`AOC`清华同方等等都有用这种MCU,这种芯片损坏率比较高,一搬更换新的芯片,写上程序就可以收复故障。
  也可以代换通用的驱动板,这时要注意屏的接口类型,要分清楚是TTL`LVDS`RSDS接口等等,最好是能找到液晶屏的资料,这样就可能跟据资料配通用的驱动板了,选好了驱动板屏线,用编程器写上程序,跳好屏供电电压!屏供电电压可以从屏资料里查。

网友:
维修工具和常用配件

工具
1. 硬卡片、钢尺或者被打磨过的锯片(拆外壳用的)
2. 编程器(种类很多~~注意选择. 提一下大家,市面上打着万能编程器或都三星编程器名字的,说是能写全系列芯片的,哈哈哈
我觉得这只是骗人而已~~~~据我所了解3000U也不是万能的,科技不断的发展、技术不断的更新,说句心底话:够用就好!!
3. IC起拔器(拆IC用的)
4. VGA分配器(一台主机戴多台显示器,试机用)
以下是选用工具,视维修量和技术而定
1. 示波器
2. 可调电源
3. 热风组合拆焊台
4. 热压机
配件
1. 液晶电源(常以12V为主3A 4A、5A)
2. 高压板(分为单灯、双灯、四灯、六灯等,以大小口区别)
3. 驱动板(一搬为TTL、LVDS、RSDS,常用的以LLT、LVDS为主)
4. 电源高压一体板(厂家为了节约本成,将两块电路板造成一起)
5. 液晶屏线(LVDS的以单6、单8、双6、双8为主,一搬由14针  20针  30针但接口有很多种类. TTL的以41排线、30+45排线、60排线、70排线、80排线等等~还有一种是扣线的 )
6. 转接板、扣板、扣线等(TTL接口用的)
7. 按键板(通用的按键板,试机用)
8. 灯管(不说了)
9. 偏光膜片(分大小尺寸、普屏、宽屏、还有角度的)
上面的是比较大的部件
元件

网友:
1. 电源IC:DM0565R、DM0465R、DAP8A、 DM0265R、1084-33PM、1084CM、1117S-1.8、1117S-2.5 、1117S-3.3、1117S-5、1200AP100、1200AP40、1200AP60、1203P100、1501-50 、 200A6、200D6 、 201D6、203D1、203D6、203X6 、2AS01、2BS01、3B2065 、 8050SD、、BD9766FV、 DAP07、DAP08、DAP7A、LD7535、LD7552BP、LD7552BS、LD7552BS、LD7575PS、LM2596S-3.3、LM2941S、OZ960S、TEA1530A、TNY254P、VIPER12A、SG6842D、SG6842S、OZ9938G、RT9164A18、RT9164A25、RT9164A28、RT9164A33、
2. MCU:NT68F632ALG、NT68F633LG、NT68F63L、NT68F63LG、MTV512GMV、MTV416GMV、MTV312MV64、M6759、W78E065、SM8951、SM5964C、P89C51RD2H、BIT3106等等
3. 高压板IC及元件
OZ960S、OZ965G、OZ965R、OZ970G、OZ9930D、OZ9RRAD、OZ9RRAG、OZ9RRBD、BIT3105、BI3101A、BA9741F、5001C、FU9024、C5707

网友:
我想问下 这么的多IC好像不怎么好找哦?

网友:
楼主无私的奉献给我们新人,感谢楼主和那些热心帮助我们这些新手的人。

网友:
无私的奉献要顶一个

网友:
简单明了,实用,代表大家感谢你

网友:
实在是难得的经验,楼主能这样无私共享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或许也有很多人也知道,但没人说

网友:
这样的帖才是好贴!

网友:
1. 电源IC:DM0565R、DM0465R、DAP8A、 DM0265R、1084-33PM、1084CM、1117S-1.8、1117S-2.5 、1117S-3.3、1117S-5、1200AP100、1200AP40、1200AP60、1203P100、1501-50 、 200A6、200D6 、 201D6、203D1、203D6、203 ...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些电源IC那些可以用其他型号的代替。因为在维修中,一时找不到相同的型号。所以问问。

网友:
楼主所说的电源IC中DM0565可代换DM0465  203D6可代DAP8A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说得俱全,给初学者维修带来方便,

网友:
管子 还有电容爆的比较多

网友:
think you for you

网友:
学习中,希望这样的无私奉献的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