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8400的显卡,奇怪的故障,肯定没有见过

楼主(2010-04-24):
华硕Z99.8400的显卡,,待机电流0.03A,正常
            带独立显卡开机电流可以走到1.9A左右,但是机子重启,可以听到进华硕LOGO的声音,屏幕也闪一下,不明显
       拆掉独立显卡,开机,和带显卡开机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不关机,可以反复听到,华硕进LOGO的声音,带显卡板和不带显卡板都是一样的故障,

客户拿来之前,机器在别家修过的,显卡有明显的加焊痕迹,

北桥也被别人加过焊

    怀疑不是显卡的故障,大家谁见过这种情况,给点思路

网友:
LZ是什么芯片组的架构? INTEL ?  NVIDIA?
如果是后者应该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一些。这种板子北桥是NV6100的芯片。

网友:
你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刚刚拆开,北桥被别人也加过焊的

网友:
你的板子跟我的现象一样,我的加焊了还是一样,不过有的时候根本不过加到0.59就不动了 感觉还是北桥

网友:
我也有一片,改天也來加試看看。

网友:
你不行就拿掉从做吗?拿显卡坏的很少。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显卡装不装故障不明显,最好找一个一样的机器测试,不然没有办法测试

网友:
我遇到过做显卡没好 后来重做北桥好了

网友:
你把触摸板拆下来擦擦接口,华硕开机貌似要检测触摸板的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看吧

网友:
描述的这么模糊,都不明白你讲了什么。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北桥的问题  显卡不容易坏的 我修过很多个华硕这种现象

网友:
是北桥。已修好几个

网友:
这机器就北桥和显卡问题。。还有一点,插显卡插槽要注意,中间那个横卡很容易插坏,接触就不准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苹果机器就是这个样子。最后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