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图标大

楼主(2010-04-24):
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桌面图标大,行宽长也宽,用五分钟后,关闭显示器,再开。就正常了,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你检查了没有?应该提供多一点的参考资料上来嘛,要不然我们都是给你猜了。正如楼上所说,你先加焊一下看看了。

网友:
恩 这应该是加焊下酒可以搞定的 呵呵

网友:
我的故障时这样的,电脑行幅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当出现不正常的时候,关闭显示器,再重新开机,有时候,行幅就正常了,有时候,需要多次关机开机,显示器才正常,请问,这个的故障如何修复,如果是接触不好的话,应该是那个地方的元件接触不好。我的显示器是  金长城 g788f型号。

网友:
行管,场管,及周围元件都检查一下。行场同步芯片也看一下

网友:
向这种情况,就是重点检查在行幅调整电路

网友:
就+2B电压变高,或电容开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