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花屏 以前修好的板 返修就不行了

楼主(2010-04-24):
T61 花屏 以前修好的板 返修就不行了。以前换过显卡。好了。客户用了半年左右。现在又出问题。拿过来修。结果换了显卡还一样。外接花屏。本机白屏。换了北桥还一样。现在就缺换显存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现象。有没有处理好过。请高手指点下。

确实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修过花屏T61 R61系列里全是显存出问题。显卡还真没出遇到过。可能是修的不多!
不过我本人愿意先去动显存。这样风险小,成功率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你确定你的显卡 换好了?   其次看看屏接口供电。

网友:
显卡换过试了。显卡应该没问题。而且换下来的显卡换到其它机器上。都能正常用。(呵呵。刚好前天有人拿了台花屏来修)唉。再去找两个显存过来试试。

网友:
绝对是显存的问题,我昨天才修过,

网友:
看看显卡周边零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显存加焊一下试试先,我碰到过2个机器显存有问题,加焊就OK了!基本没返修

网友:
这款机子不好修,我有几台都没修好。

网友:
没修过这种故障,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小电容小电阻没有掉吧。

网友:
应该不会是显存问题吧.如果是显存坏的话,不应该LCD白屏,外接花屏的.

网友:
你在换显卡的 时候,看看周围有没有 掉东西,,没有掉的话,再加焊显存,有可能你在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给弄虚汗了

网友:
很多的时候都是显存花屏 不能显存白屏啊 你还是看看你显卡吧  这机器三个桥都那么近 楼主能修好用半已经很厉害了 我遇到过显卡问题 就修好一个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换了显存也不好。

网友:
厉害,我碰到这机器,一般让客户换主板

网友:
这主板不是一般的难修啊,佩服楼主啊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维修风险很大的,显卡容易爆

网友:
LZ用的是测试芯片吧,都过保了,建议给客户换个全新显卡。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
上次修的是DELL1400的 本机灰屏  外接很花的那种   关了N个显卡都不行  换显存OK了就                           楼主修好后要回复啊

网友:
显存加焊一下试试先,我碰到过2个机器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的话,不会白屏的.看看显卡吧

网友:
外接花 显存坏的多啊

网友:
用半年才花的,换了显卡还花。一般是显存了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换了显存。已经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