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怪问题

楼主(2010-04-24):
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在不接VGA线时屏幕能显示“无信号”,此时在接上VGA线能正常显示电脑上的内容。

但是在接上VGA线后在开机,显示器就黑屏 , 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VGA线或连接VGA的接口电路有故障~~~

网友:
我以前看过开关有问题的,楼主搞定之后告诉我们是怎么好的。让我们积累一点经验。

网友:
把型号识别那根线断开。

网友:
换所有电源滤波电容后  不在出现以上现像,故障修复。     但是用数字万用表没有检查出换下的电容器有问题。不知道故障是不是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