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775U座问题?

楼主(2010-04-24):
请教一下高手们加焊775U座时,用捏子推时是推座子外边的铁框,还是推座子里边的黑塑料,我加焊时推座子能动向前移动了,可不能归位,478的也是这样能推动不归位现象,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搞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加焊座子我从不推,用镊子在上面点两下,再压个IO就OK了,一般都能成功~~~

网友:
我下过478的过,但是怎么也上不了了。加焊时没成功。有经验的希望多上些,谢谢

网友:
我也是找不到加焊775/478座子的好方法,有的请分享下

网友:
775的就没搞好过

网友:
用镊子在上面点两下,在压个IO能说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座子太重,不可能归位的.所以一推就报废!!

网友:
座子底部有特殊設計注意四個邊邊有沒有貼緊主板要注意變形可以用兩隻手對角壓著冷卻確保貼緊

网友:
座也没有搞成功过,也希望高手能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也是,座子老是换不好,加焊也不成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