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39主板跑c1 03 07 02循环代码 修复一例

楼主(2010-04-24):
华硕A8n5x 接手时跑 上述代码 且循环 照经验像内存不过 二话不说先换了IO 依旧 再打过u座阻值 正常 加焊并重做了北桥 都无效

后来发现跑了弯路 根据基地帖子的提示 是IO部分的问题 于是仔细测量IO it8712上的重要测试点 发现47脚 pci clk 无频率 电压2.1v 正常应为1.6左右 估计断线 跑线路无果 遂从bios的clk上连一条线过来供给  ok 代码跑过 顺利点亮 终点又回到起点 第一步就换了IO 但没想到是IO的外围
中间有个插曲 我在重做北桥(NF4-A3)的时候忘了给核心加隔热纸 温度稍高了点北桥就报废了(NF4 5 比NF6的耐热差多了)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凭直觉 从废板上拆了NF500-N-B1代换试验(依据是正面的电阻 电容排布完全一致) 没想到还真可以   o(∩_∩)o...哈哈

网友:
真是厉害,请问你们经常说的跑线路是怎么跑啊。

网友:
IO上的33M与BIOS上的33M可以共用。今天学会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有办法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中间有个插曲 我在重做北桥(NF4-A3)的时候忘了给核心加隔热纸 温度稍高了点北桥就报废了(NF4 5 比NF6的耐热差多了)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凭直觉 从废板上拆了NF500-N-B1代换试验(依据是正面的电阻 电容排布完全一致) 没想到还真可以   楼主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