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0-04-24):
请大家指导,我已在里面转不出来了,主要是两线进到那里。

网友:
!--把Q110的S脚悬空,如果2.6V出来了,就把烧的那条槽拆了吧!要知道线跑那了,着有拆了电池座和I/O

网友:
应该不是跑进IO的吧
楼主是不是跑错了
应该是跑到一此358和324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