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39主板A8N5X换I/O好了就烧

楼主(2010-04-24):
今天接块板不 加电,I/O是IT8712F-A,换了问题解决,停5分再点主板I/O又烧  怎么回事?????

网友:
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
谁能给个思路呀???在线等

网友:
1 查主板串 并口 连接IO的电阻是否正常
2 换电源

网友:
我想重点应该放在电源座上。量下各阻值正常不?

网友:
75232 看看 温度高不高 摸摸旁边哪里温度高

网友:
以上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 又烧了我3个I/O

网友:
汗 我碰到过的就电源把IO 日的烫死换电源解决了  日的烫死

网友:
VSB5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