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怪问题已解决,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0-04-24):
昨天接到一台DELL D510机器,故障如下:

1、单独用AC开机后一切正常,屏幕不暗
2、单独用电池开机后的几秒钟,屏幕暗屏,无背光
3、AC与电池同时开机正常显示,有背光。但拿下电源只用电池供电时会随着电源的断开时屏幕会暗掉。

分析:应该是在用电池时。给高压供电有问题,从表面看应该问题明确了

过程:奇怪的问题是在检测过了几组电压都正常后,感觉可能问题不是想的那么简单,于是找了一根高压条换上去。后发现是高压本身问题,
        但本着先修后换的原则(主要是客户不想换新的)开始研究高压的问题。
        经过七七八八的换了一通后最好问题确定在高压线圈上。表面测量也是好的。但就是用电池会不正常。最好还是换了一个高压线圈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算是个小经验给大家做个参考吧

网友:
维修总是会出现表面以外的事情,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