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D7000

楼主(2010-04-24):
有一HP本
接上可调电源显示给电池充电,有充电电流。按开机键,电流为0,而开机正常(肯定是用的电池里的电)
取下电池看,单用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0.01变化,能听到像单击鼠标一样的啪、啪声
请高手指点!
充电

网友:
补充一下,把耳朵靠近主板上能听见像单击鼠标一样的声音,不断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