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问题请教师傅们!

楼主(2010-04-24):
1.ICH7的几种南桥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
2.LGA775 CPU座的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
3.有些板的DDR2内存供电是不是受BIOS程序影响(DDR2 1.8V,BIOS程序问题会是2.5V(联强8I945P))?
4.是不是所有LGA 775 CPU都需要南桥发过来的PG信号?
5.CPU的PG信号是走在CPU复位之前还是之后?
小弟最近碰到两块联强8I945P的板子,板上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假负载上的CPU PG始终不出来,打对地阻值是无穷大,
加焊过CPU座,加焊过南桥,跑线路也不跑到任何相连的点,最后把82801GB拆下来对照ICH7的引脚定义发现南桥发出去的CPU PG是
AG24脚,测该脚对地短路,再根据这个点跑线,但是跑不出来,那个孔穿过半的背面就没有任何连线了!没思路了,所以请教下各位!

网友:
老师们,师傅们,朋友们帮忙顶上去,这几个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想出来哦!

网友:
没有一个师傅肯指正下我啊?

网友:
先有PG再有RESET。双核和单核的775点位有不同,但大体上差不多,只有某些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