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纠结,又一个纠结的天逸S180维修

楼主(2010-04-24):
发现最近维修的本都很纠结,但是其实说来说去都没什么太大的难度,但是都很麻烦.....

天逸S180
故障:不触发
纠结过程:
    拆机检测,发现南桥表面有个点微黄,判断为南桥不良,报价300换新桥,客户未接受......说没价值修了,不如拆零件卖掉,一听就是想就是嫌贵想找便宜的,于是和他沟通看多少钱卖给我算了,未果,装机拿走!
    过了一个多星期,这个本又回来了,说就那个价修吧,一听这口气就不对,于是告知"坐地起价加100,否则直接拿走!",测试发现现在可以开机了,应该是南桥换过了,拆机一看,我的神啊...南桥换过,BIOS刷过,PWM焊过,一系列原件都有焊接痕迹... 没办法,告诉客户加100搞不定了,至少加200,要不就装机走人.客户很痛苦,很纠结.但是还是妥协了!
  为了对得起这些钱,狠狠的研究啊,开机触发电流0.40A,测试卡无代码,CPU不发热,判断为CPU不工作.
      PWM为1907,明显是上家以为PWM空焊(疑似3205),安全起见直接更换1907,故障依旧.VCORE=0.9V,感觉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BIOS被动过,所以从网站里找到BIOS,(天逸S180和旭日160是一样的!论坛里有提供!),刷新BIOS无效.
      因为这个板上假负载触发保护,CPU座的位置又不能正常安装带灯测试座,只有手动打阻值,没有发现问题!对比图纸,各个找到CPU的各个测试点VCORE,CPU_PWRGD,AGTL+_CPURST0,CPU_BCLK0,CPU_BCLK全部都正常,可以判断CPU工作条件部分没问题.还是找不到故障点,于是问了一下主板,发现这个主板才不到500块,于是发了一片主板回来,对照着修,实在搞不定就让客户换板.
      对照着新主板补了几个掉件的位置,还是不行,彻底崩溃了,因为南桥也被换过,所以直接拆掉了南桥,发现南桥下面有几个点空焊,本以为找到了问题,直接拿个新桥做上去,结果测试还是一样,但是这次可以肯定南桥部分没有问题!
      发现一个问题,新板子的VCORE是1.4V,而坏板只有0.9V,因为PWM换过,不考虑,仔细对比外围没有掉件,于是开始查VID组合,发现两片板子的VID组合不一样,于是强制修改VID组合,最后VCORE输出1.4V了,CPU发热,但是还是不工作,这个时候已经决定放弃了......实在是纠结不起了.准备告诉客户换板吧,但是又不是很甘心,于是把所有能考虑的工作条件全部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因为南桥已经换过,VCORE部分没有问题,RESET部分没有问题,CLK部分没有问题,最终结果就落到了北桥上,死马当活马医吧,直接上BGA换北桥,换完北桥彻底清理后测试,终于跑代码了,这个垃圾板子终于修复了!

联想S180,旭日160_大众MB06L图纸+电源板+声卡板
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2534-1-1.html
联想S180技术培训材料
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017-1-1.html

网友:
要像楼主学习,为了把这块版子修好,发好板来参照,支持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网友:
楼主维修精神真令人佩服

网友:
LZ 问题是 CPU的复位也有了 估计你也对着测过北桥的阻值难道没什么问题啊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北桥 比较郁闷的维修。大家讨论一下。 给了我估计也不可能去换北桥试了。

网友:
很佩服LZ的精神,尤其是"坐地起价加100,否则直接拿走!"

网友:
坏板修好了,好板又不好处理了。VID组合是由CPU或假负载决定的,为什么会不一样?

网友:
楼主分析下 原理上北桥哪里坏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有传递复位给CPU呢 上不了假负载可能忽略了CPU工作的三大条件

网友:
坐地起价加100,好样的,不错,就应该这样。

网友:
我怎么就坐地起不了价呢,上次也有个人说机器开不了,谈了价没成.过几天又来,我说要加点钱,没想到那人还是走了,,楼主你真够行的,谈谈坐地起价的经验吧

网友:
CPU 复位正常并不表明北桥可以正常工作了! 为CPU 提供复位信号只是北桥的部分电路!
能这样理解吗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好,做生意的头脑更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
LZ 问题是 CPU的复位也有了 估计你也对着测过北桥的阻值难道没什么问题啊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北桥 比较郁闷的维修。大家讨论一下。 给了我估计也不可能去换北桥试了。
引用 网友A:

CPU座的阻值打过,内存的AD线打过,都没有发现问题!
在更换北桥前我通过图纸已经测试了全部的工作条件 CPUPG CPURST CPUCLK都ushi绝对正常的!
至于最后的原因我也很疑惑,有可能是HUBLINK部分的故障吧,没有具体测试!

回复:郑杭州
    客户也不算悲剧,500块回来的板子谁也不可能原件给他,另外原始主板南北桥都换了新桥,成色不比新板差吧,所谓的新板也都是维修后的良品.

网友:
楼主太强了,还会改VID

网友:
发来的新板怎么办了

网友:
楼主,我也接了一台你这一样的机,电源板上1632  4脚对地,7,28阻止不对,我把电源板上元件拆完了,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修不了

网友:
楼主,我也接了一台你这一样的机,电源板上1632  4脚对地,7,28阻止不对,我把电源板上元件拆完了,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