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电源板的后果

楼主(2010-04-24):
一台19寸方正显示器,三星的屏,确认是高压电源板坏,原装的板上高压供电是13V的,最后我换了个通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供电是12V的,起初客户用了快一个月了,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就出现电源指示灯狂闪,无图像显示,有时用的时候会突然黑屏,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通用的电源高压板的灯管供电偏低,希望有人能帮忙,小弟不尽感谢

网友:
可能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最后就出现电源指示灯狂闪,无图像显示.这时候背光灯还亮吗?

网友:
背光灯不亮

网友:
学习中,不懂不能乱说,
[code]

网友:
估计 是12v 5V那个的电压的功率不够导致的

网友:
检查一下滤波25V、16V电容是不是短路、漏电,或者你干脆把25V、16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三星的好像很多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电源板 滤波电容有问题    全部换了试一试

网友:
这台显示器已经返修两次,每次把on/off这根线拨插一下,又好了,是不是这根线接触不好?

网友:
估计原来的电源板是单13V的.

网友:
滤波电容啊

网友:
还没见到过
    见过之后会明白的

网友:
有可能是哪里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