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的一般原因与处理

楼主(2010-04-24):
一 屏幕显示模糊使各种显示器常见故障之一,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运输过程中或使用中受到振动而使FBT(行输出变压器)的聚焦电位器松动或移位,使加到CRT中的聚焦电压变化(偏离工厂调试好的最佳电压值),造成屏幕模糊;
2. 显示器周围所处环境潮湿,使CRT尾座板上聚焦引脚的放电环(半圆球)产生锈蚀,在CRT刚通电时出现模糊现象;
3. CRT管内因制造工艺或CRT锥体玻壳内有杂物而使聚焦(focuse)极与加速极(G2)间产生静电积尘,形成及电阻而使屏幕出现严重的模糊现象。
二 根据屏幕模糊的现象产生的不同情况来判断产生的原因。
从屏幕模糊的程序来看:
1. 若模糊现象较轻,仅仅是字符轮廓变粗,而字符依然能识别,大多数第一种原因所引起。
2. 如果CRT刚开机时模糊,随着时间的延长,屏幕字符越来越清晰,通常属于第二种原因所造成。
3. 若字符大面积严重模糊,屏幕一片白色光晕,字符已无法辨认且调FBT上的聚焦电位器式屏幕亮度随之变暗,则属第三种原因所为。
三 判断出屏幕原因后进行故障处理
1. 对第一种情况,打开机盖,微调FBT中的聚焦(focuse)电位器即可排除故障。
2. 对第二种情况,尾板上聚焦引脚放电环锈蚀的处理,一般使用无水酒精清洗放电环及尾座上各电极插头和插座,如放电环锈蚀严重时,可更换尾座部件。
3. 对第三种情况,取下CRT尾座板,将CRT上高压帽24KV高压用万用表笔线(最好使用绝缘性能好些的数字万用表)引到CRT聚焦板插座中,打开显示器交流电源,用以接地的表笔线对加速极(G2)插头瞬间放电2-3次(最好将CRT上(G2)插头用以外加保护套管短线引出来,对引出线进行对的瞬间放电作业)。经过2-3次放电过程便能使聚焦(focuse)与加速极(G2)两电极之间的类按极电阻击穿,恢复原电路后,观察屏幕字符与图文显示清晰程度,必要时适当调一下FBT上的聚焦电位器就能使模糊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