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引发的系统启动异常

楼主(2010-04-24):
近日,朋友急冲冲地找到我,称他的电脑无法正常启动了。开机后显示器无法点亮,PC喇叭不停地发出报警声。   笔者首先想到可能是配件长期使用后因松动所致,于是断开所有电源,将显卡 、CPU和内存条拔下后,再小心翼翼地重新插好。再次开机,显示器仍然无法点亮。笔者又对硬盘数据线和软、硬盘的I/O部分做了认真地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松动的迹象。难道是线路上接触不良?于是用试电笔,对各个接口部分进行了测试。可是,也未发现任何短路及接触不良的情况。
  笔者连忙询问朋友有关电脑近期的使用情况。朋友说,他只是在前几天给CPU更换了一款大功率的散热风扇,而换上新风扇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风扇是在电脑城里试过的,用在别人的电脑上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第二天,笔者将自己的CPU风扇“首席冷冻官”拆下,再次来到朋友家中。报着试一试的想法,将朋友的CPU散热风扇拆下,换上笔者自己的。开机后一切恢复正常!看来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还是朋友那块新买的CPU风扇!
  鉴于朋友使用的是V星6163BX主板,笔者突然想到该系列的主板是带有风扇测速功能的。笔者猜想,是不是朋友新换上的风扇不支持这种测速呢?于是笔者进入到该主板的BIOS设置,看到风扇测速功能果然是开启的!连忙将风扇测速项关闭,关机后重新换上朋友的那块散热风扇。不出笔者所料,这回一切正常!这样,一切都“柳暗花明”了──对于不带风扇测速功能的主板,使用朋友那种新买风扇就不会出现问题;而对于带有此功能的主板,将CPU风扇测速功能关闭也可以避免故障的发生!
  所以提醒各位朋友,在遇到此类问题而用其它方法又不能奏禁止显示,不妨从硬件的搭配入手,看看新购配件是否存在不支持某种特殊功能的情况──如本例CPU风扇不支持主板测速功能。这样或许能使看似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呢!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在日常维修中经常能遇到。
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有温度,转速监测。
风扇出现问题或不上就会有问题。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会影响启动。

网友:
分析的很细,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现在的主板几乎都是温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