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 故障求助

楼主(2010-04-24):
拿到一台飞利浦190sw8 FB/93 故障为。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能开机有时能用一段时间。有时就死了。卡在飞利浦的启动画面着。起初以为是按键有问题。打开后发现他是用的帖片那种的按钮。清洗后也没用。有时后按开机键突然能开机,但是开起来后就直接死在飞利浦的LOGGO上。测量各组电压。12V 5V 3.3v 1.8V全部正常 。断开12V也没用。重写24C16数据也没用。我的数据是从基地上其他朋友发的。写后还是一样毛病。测量。按键电压POWER 和 MENU 为1V 其他为3.3v 没这方面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开机键和菜单键的电压有问题。顺着线。跑线。跑到。NT68665MFG里去了。我现在判断为IC损坏。不知道这个结论对不对。请高手帮忙。。对了我换过12M晶震和晶震外的电容也没用。知道的修过这款机器的朋友请帮我分析一下。。等着

网友:
芯片问题,更换驱动板。

网友:
修过一个 拖焊芯片好的

网友:
重写MCU 程序

网友:
这机器的MCU就是24C16那个IC吗,我已经写过了

网友:
请问  MCU  程序 是什么  怎么写的跟刷BIOS一样吗?   我不会液晶   弱弱的问下。

网友:
换按键了  通常按键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你都量到有两个键的电压不对 了
换了电压还一样再去考虑那IC 的问题

网友:
芯片我早就吹焊过。没用,我等下拖焊一下,如果没用,应该是芯片坏了。多谢各位,修好我再来

网友:
MCU不是24c16·!mcu有很多脚直接连主芯片的

网友:
按键问题   正常的应该按键电压相差不会太多     拔掉按键板直接短路试试

网友:
MCU不是24c16·!mcu有很多脚直接连主芯片

现在好多都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我的金币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