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 SF2/648FX 主板 测试卡跑d0,请各位帮忙呀,谢谢

楼主(2010-04-24):
本人菜鸟一个,求助精英 SF2/648FX 主板 测试卡跑d0,俄罗斯卡跑00,
这个板子是安P4 478针的CPU,北桥芯片是SIS 648FX,南桥是SIS964L,IO是ITE的IT8705F 上面有三个长条的芯片我也不知道哪两个是PWM,分别是ISL6556BCR(最大的,在CPU插座边上,我想这个是主PWM),第二个是HIP6602BCB(第二大,在CPU供电针旁边),第三个是GD75232(这个也在CPU供电针旁边)。现在把我测的各组电压分别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安478假负载测得各组电压:核心电压:1.45V,时钟:0.4V,复位:0.27V,SLP:1.45V,PG:0.12V,负载卡上两处参考电压全为0V,以上这些从CPU假负载上测得。
接下来是MOS管,上管:G:2.58V,D:11.92V,S:1.42V。下管:G:9.71V,D:1.42V,S:0V.
北桥背面的小电容上测得电压有两组分别1.54V,1.94V。南桥背面小电容上测得1.94V。
又从内存假负载上测得:内存辅助电压1.33V(负载写应该1.25V),内存主供电:2.66V(负载上写应该2.5V),时钟0.4V.
又从PCI负载上测得:时钟33MHZ1.4V,系统总线:3.3V。
BIOS已经刷新过。
请求各位的帮忙,本人菜鸟一个,对些很感兴趣,请帮忙,谢谢
我看HIP6602b的资料说说ISL6556BCR和HIP6302的功能一样,都来控制HIP6602B,后面的是HIP6302

网友:
精英的这类主板90%是CPU空焊 导致诊断卡跑D0    压压CPU座试试

网友:
精英的这类主板90%是CPU空焊   压压CPU座试试  有没有测试CPU座测试灯座一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LZ给的数据CPU的复位低,先确定下全板的电压,再查复位。
当然可以向楼上说的压压U看看,最好打下阻值。

网友:
精英主板跑DO,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大多数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我没带灯测试座呀,我压CPU了,没作用呀,现在我想知道用不用测测PWM芯片呢,谁有想关的资料呀,大家都说要焊CPU座,我没BGA和土炮呀,只有一个热风枪,愁,大家来帮帮忙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测试的,或者看我测的电压都正常不,我就没明白CPU测试座上的四个参考电压怎么都是0V呢

网友:
CPU复位信号不对 PG,没有 查下桥供电  1.5V有没 时钟 复位在查

网友:
IO是8705直接把他取了吧,可以不要的也可以开机,这个IO最爱坏了.楼主你试试,75232是串口IC  你的CPU供电不用管了,都正常了,你现在的主要查一下复位电路,很大可能是SB(南桥坏)

网友:
IO是8705直接把他取了吧,可以不要的也可以开机,这个IO最爱坏了.楼主你试试,75232是串口IC  你的CPU供电不用管了,都正常了,你现在的主要查一下复位电路,很大可能是SB(南桥坏)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把IO拿下来,不用再安一个就可以呗,如果真是IO坏了,那就可以跑码了吗。另外怎么测量南桥是否损坏呀,好几个人都说可能是CPU 座虚焊,我也有设备能加焊呀

网友:
没有带灯的假负载 就直接做CPU座子 不行扔掉 2 3 十的生意

网友:
我告诉你个窍门,你把IO摘了,看跑码正常不,正常亮机的话就是IO挂了,还当D0就是CPU座子了

网友:
我是想自己研究 ,不知道什么毛病,真是没有好的设备,对于维修来说真是个难题呀,大家快说IO拿掉也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吗,另外怎么测这个南桥是不是损坏呀

网友:
座子空焊了,加焊或者换座子吧

网友:
我告诉你个窍门,你把IO摘了,看跑码正常不,正常亮机的话就是IO挂了,还当D0就是CPU座子了
引用 网友B:

我把IO吹下来了,开机还是跑D0,看来真是座子的原因了,下一步研究怎给座加焊,手上只有风枪,不好弄呀

网友:
用风枪加焊要求工艺高,可以先找一块废板练练手,风枪不同不练不知道。

网友:
CPU座空焊了,

网友:
8#  IO你说取下来也能开机 能点亮啊  没试过  太神奇了吧  我会试试的

网友:
复位0.27V低电平是无效的复位,跑跑复位的电路

网友:
楼主啊感觉这板子不止一个问题啊。首先看你给的数据复位电压肯定是有问题的,跑复位电路IO拿下了下一步考虑下南桥吧。当然前提是CPU的座先补焊下。接下来内存的电压过高查看下内存周围的管理芯片或者MOS管。

网友:
CPU座子先加焊再看

网友:
CPU供电是对的,但是CPU的时钟不对,有点低。查一下,

网友:
CPU座空焊了!!!!!!

网友:
CPU空焊 导致诊断卡跑D0

网友:
晕~~~这样的主板就没价值去修了呀,如果在坏了的话,客户又要找你,在说你又没有维修工具去修它呀。

网友:
不是客户的板子,是朋友不要的,我想拿来练练手,刚才看一个同学的贴子,我也想做个土炮了

网友:
插个队 本人有一块华硕775主板,型号P5VDC-X,经过两次运输(一来一回),震动比较大。运输之前一直是良好的。运输后,当时测试也点亮了,但用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一年的样子发现的吧。点不亮了。跑码直接FF吧。然后放一边去了,大概过了两个月,又可以点亮了,然后又用了几个月,大概二个月左右,又不亮了,大致也是直接跑FF,再后来,也是一两个月的样子,又点亮了,然后又不亮了,现在跑码,算是乱码吧,有时跑DO,有时跑D4,有时跑64,有时跑FF,都 是直接跳出来的代码,没有过渡。CPU主供,内存电压,等大致好像都对,一时记忆,现在想起来发个求助贴,所以没有更详细的电压 数据,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会不会是BIOS程序问题?手上暂没条件刷

网友:
谢谢走过路过回贴过帮忙的朋友 ,板子自己的,主要是想练练手

网友:
可以先和好板子对比下CPU复位 同型号的看是不是复位问题    如果开机就D0 再试下空板上电 空板如果还跑D0 南桥烧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刷一下BIOS吧,不过再加焊CPU座吧~

网友:
根据所测U的复位电压,明显是CPU无复位,查一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仅CPU无复位。
SIS芯片 BIOS坏也会造成CPU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