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主板无复位,无时钟,诊断卡RST灯常亮

楼主(2010-04-24):
一台联想机子的主板,是技嘉L-VK8M890G,诊断卡RST灯常亮,主板RST针脚有3.3V,CPU时钟、PG信号、系统复位均无电压,PCI、PCI-E也没复位电压,PCI有时有33M时钟信号。32.768用频率计量时有时数值,有时没有,但示波器量每次都有,时钟芯片的晶振也是一样,时有时无,有时频率计量不出32.768时,不过可以量出时钟芯片晶振正确的值。不管32.768与时钟芯片晶振是否起振,CPU一样没有时钟信号。还有CPU的主供电电压只有1.1V不知道是否正常,我测别主板是1.3V。对地打阻值,数据线内存为无穷大,地址线内存为4.5M左右,PCI数据线、地址线均为6.2M。请问各位高手,这板什么问题,怎样修,还有是对地打阻值是红表笔接地对吗?久不学了有点忘了。

=============
刚发现,必须先用示波器测时钟芯片晶振和南桥的32.768晶振才起振

网友:
先电压,在时钟,看电压都对不,把电压修出来,在看时钟

网友:
时钟芯片有电压

网友:
就算时钟有电压,晶振起振,PCI有33M,CPU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