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脱机的时候,为什么能显示字符?

楼主(2010-04-24):
  显示器脱机的时候,为什么能显示字符,这时,没有行和场脉冲,cpu检测一般应该为挂起的模式啊,行和场电路不工作吧。所以能显示字符,这个电路一般是怎样实现的啊,请教一下具体的电路。

网友:
我只是知道个大概,就是cpu检测没有信号输入,就会把程序自带的信号传给视频电路,视频电路中屏显电路就会送给前置放大电路再经末视放进行显示,i2c总线的应该是这样,信号是不是程序产生的我忘记了,反正不是程序产生的就是屏显自带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大多数屏显都集成在前置放大电路中了

网友:
2# peng 我就是就是问的怎样检测啊?:“

网友:
频率计

3# jrdz2008

网友:
VGA有一根针是供CPU检测的,

网友:
通过vga13  14脚的线用频率计 或示波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