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200花屏

楼主(2010-04-24):
东芝satellite M200 型号M202,集成显卡的机器。在DOS状态下无论多长时间不花屏也不死机,当WINDOWS图标闪过时花屏死机,此时工作电流无明显波动。拆机后发现散热器被灰尘封堵,加焊北桥无效。
Windows

网友:
内存换过试试

网友:
换北桥 就能好

网友:
在CPU座子正面或方面加两个330 电容

网友:
试试清一下BIOS,说不定有特别的效果

网友:
重做北桥 或更换北桥

网友:
是大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的。。。

网友:
进PE试过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北桥重植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