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S-X主板不跑U跑乱码在线等十万火急,望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4-24):
就跑11到33又反回来了,搞得头都大了。什么都正常有触发有复位,就不跑U现被客户刁死了,望高手修过这种板指点下
华硕

网友:
一般华硕黄色PCB板 如果哪个地方温度高 就会变色
楼主看看有没这种情况 排除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一般哪里变色就 BGA 哪里
个人经验

网友:
有两个供电管发黄,不会是那里吧电压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
刷了BIOS都不行,跑不下去了。修过这种问题过的指点下了,感激不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