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的电路设计怎么会有问题?

楼主(2010-04-24):
大家看看下面的这张图  这是北桥供电电路

LM358的基准电压是1.0V

反馈电压给分压

LM358没有输出电压

LM358我换过  场管我也换过  场管D级0.6V  G极无电压  S极也无电压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358的供电,查正相,反相输入的来源,MOS管的好坏,最后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不是吧,修不出来就怀疑人家设计的问题?

网友:
358供电正常,正向有1V 电压   反向无电压   358也无输出控制电压   358跟场管都换过  (我觉得为什么反向电压会进行分压呢?很不合理啊)此板本来是整板无PG型号,换过14后 只有CPU无PG型号,主板不能复位,查北桥供电就卡在这里了。

是精英 945PL-A  V:1.1

网友:
楼主是不是跑错线路了?

网友:
那几根红色的线都是通的的

网友:
场管D级0.6V  G极无电压  S极也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里啦.有没电压,受不受控制都是没电压啦.还有,感觉你那1V的正相输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精英的板子不会有设计上的问题吧!358的输入有问题吧

网友:
D极无电压??先把D极的电压搞出来再说吧,

网友:
再换个 358 试试了

网友:
汗 358反馈段是要接电阻分压的 一般输出都比反馈高一点点 你那看看是不是电阻问题

网友:
首先D极0.6V电压就有问题,查D极,一般945板子D极1.5V左右,查看内存供电和南桥供电是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