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 ATX-308WB+P4电源故障

楼主(2010-04-24):
电源没电  打开后 电容基本全部鼓包 换好后 依然没有电 测试 20针 只有 绿线有5V  紫线有5V 其他全没有 大家说的D30 附近的22欧电阻 烧焦 可是这个没有问题 阻值是22欧   7500 我也换了  依然没电 请问 问题出在哪里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开机测7500 4脚电压为多少,大于3.7V为输出电路保护。

网友:
建议还是先换掉7500先

网友:
量几路输出有没有短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