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经验】ASROCK 775Twins-HDTV上CPU保护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0-04-24):
主板型号:ASROCK 775Twins-HDTV
故障:上CPU自动保护

维修经过:

首先目测和打电源接口阻值未发现问题,然后上电发现上电不到2秒会自动断电。

换上CPU负载后不断电,然后量了主板各个供电,发现cpu的供电为1.0V左右,以为是正常的,(此板是以

lL6711为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但实际上这种芯片不上CPU时电压好像是3.3v到?v的

跳变)好像是吧?

从网上下了L6711的PDF后,发现芯片的13PIN的OUTEN的电平不正常,为0V。

简单跑了电路,电路图如下:

图中OUTEN经过Q1的G极,Q1的D极接地,S极又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上啦电容,(电容的另一端接地)

而电阻的另一端接Q2的G极,Q2的D极也是接地,S极不知是接哪里?(没有继续查下去)

这里的二个芝麻管应该都是做开关用的。

从电路图上看正常情况下Q2的S极有0.65V的电压,此时的Q2处于饱和导通状态,Q1的S极为低电平,此时Q1处于截止状态。

但此时量Q1的S极为5V左右,Q2的S极为0.6v。查到这里恍然大悟,二话不说直接换了Q2。上电,果然不出所料,CPU的电压

上到了一个3.3v后缓慢的下降,在量OUTEN 3.3V~ 。 断电,上U正常跑马,断电,插上内存,上电顺利跑马。

到此此板修复!!!

附上L6711的PDF

网友:
老兄你画的这个图有些看不太明白,Q2 和13脚的电压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还是没明白,G极接OUTEN,谁控制谁.

网友:
由于客户急着把主板拿走,所以没有把线路跑完,不知哪位大哥一这款板的图纸发个给我,我在研究一下

网友:
怀疑楼主的图纸画的不对,我怎么看却也看不明白呢

网友:
反复看了几遍终于明白楼主说什么了~~看得有点吃力哦!连什么三极管都没画出来

网友:
哎,第一次发经验难免有错的地方,图是我简单跑电路跑出的,没有把线路跑完, 有误的地方得对下图纸,但我手头没有这款板的图纸,所以没及时跟正。希望大家能理解

网友:
怎么这个电路我一点也看不懂呢,真该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