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945板

楼主(2010-04-24):
型号ASUS PSL-MX   显示的时候挡LOG却是  haier    开机排针1.5V电压短接不触发 短接W83627EHG-A 68PIN [2.5-0-2.5跳变]可以跑码 可显示 但8秒后掉电 开机排针跑不通到那里   触发后北桥有点烫 待机attansic网卡有点温度 ?是否正常拆掉网卡一样故障   没图纸不知道排针到那里  有修过的吗

网友:
自己问题自己回答   应该是haier品牌机 让ASUS带工的板子    开机1.2-1.5V不知道是否正常  你说不正常有的0.8V就可以开机  就是跑不通线路   不知道是否南桥空焊

网友:
先用手压南桥,看能不能触发。
芯片没那么容易空焊,开机排针,不会乱跑,一端接地,一端接三极管之类的元件,再通南桥或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