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10C。换屏问题。

楼主(2010-04-24):
COMPAQ N610C的本本。。屏坏了。型号是LTN141XCL01。我找了个NEC的普通的屏上去。。。。。。屏没有供电。。接原来的就有供电。。前面4组信号定义都是一样的。就是最后4根线定义不一样。换上去的屏最后4根线。17.18是空脚。19.20是地。原屏17是3.3V。18是地,19.20也是3.3V。。
最后17.19.20这三根线是做什么用的。。不接对好像屏供电就没有。。。?

网友:
有的屏上面确实会有三组或一组供电排线

难道你的17.19.20不是相通的么 ?你用表量一下。三组数据+一组时钟,1根地线,接上一根供电,屏不亮么 ?

网友:
我查了一下,17.19.20是接到那个所谓的码片,8脚的那个,,可是我换上的屏没有码片。。我又在站里查了一下,可能是没码片的问题。那我就把原屏上的码片焊下来。。按定义接到排线上,,这回,,好家伙,,屏是亮了,不过是花屏。。全是竖条。换上的屏肯定是好的。我用液晶通用板点过。。现在就很郁闷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接上,,屏供电有了,,现在问题出在哪啊,哪位高手指教哈。

网友:
用原来的屏是什么现象.处接显不显.这板子有显卡的.你第一次不亮肯定是码片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用它原来的屏线接口就行.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点是显卡

网友:
外接也是花屏吗,估计是屏码片不对···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用原来的屏。。是屏破了。。只有1/3的有图像。。。

网友:
屏上有密码芯片的,一般屏点不亮

网友:
这款机器屏是需要涮码片的,要不就直接换原型号的

网友:
你下这两个屏的说明书。重新对一下线序,有可能是线序不对。最好换原型号屏

网友:
应该还是码片这块的数据问题

网友:
这个屏我换液晶通用驱动板点的时候非常不好点。GM2621都点不亮的。。跟一般的14的程序不能通用。我也想可能是程序不对吧。我准备换一个屏了,,谢谢兄弟们指教。。

网友:
现在换好了没有

网友:
屏线19.20也是3.3V。。和你新屏的19 20 地短路烧了什么没?

网友:
需要涮码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