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机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04-24):
今天朋友给了张板子,底壳标纸全没有,机器是PM965的北桥,HBM南桥,带独立显卡,BIOS位置是U17,EC是U33,分频器是U18,带枪卡槽;有个小板(声音+四合一小卡槽+2个USB接口+SPERKER接口+猫接口),小板上写有TOP(一排)、FB3007 AUDIO(二排)、4501 0004 3205ENIG (三排)、2008。01。22(四排)

主板上有TOP(一排)、M668(二排)、4501 0005 1106(二排)、2008/02/03(三排)

有那位朋友知道这机器是什么机型?有电路图的朋友可以上传一份吗?

网友:
好象是联想SL400

网友:
应该不是的.

网友:
有点像THINKPAD SL400系列 可以去查查

网友:
没查到,可以给个具体型号吗?

网友:
应该不是SL400 我拆过、也修过SL400。看上去不像是SL400 因为SL400的机器风扇应该在左边的。而且右边也很空。所以看上去不是SL400

网友:
自己查下版号

网友:
有点像海尔的主板

网友:
楼主有没有版号穿上来呀看看

网友:
看上去像是联想的

网友:
绝对不是SL400,SL400的风扇分两个导热管,一个显卡上的,一个CPU上的。是分开的散热片。壳子也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到淘宝 输入你的板子的料号   应该可以看到相关的机器...

我要是不知道的板子 一般都这么做   呵呵  ...

网友:
嗯,谢谢各位兄弟了,我再查查看

网友:
看着像似宏基的

网友:
应该是HP的吧

网友:
根据这三行字,没有搜到噢

网友:
继续求教,知道的朋友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国内品牌的本子,像TCL 同方 七喜之类的,具体型号要看板号才知道

网友:
这个板子你用他的版号去插就能查出来啊

网友:
除了板上的三行字没有别的标号了!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
,已经搜了一二个星期了,还没搜到啊!!!!

谢谢给予方向!我再试试

网友:
还是没搜到!郁闷了,继续求教

网友:
这机子是夏新的,主板上有其厂标,今天才插出来,TOP  M668代表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其所产笔记本几乎全部找过,没有找到一台是965配置的,风上有说其公司2007年就已退出笔记本市场,只有郁闷了

网友:
还有就是把bios读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相关信息啊

网友: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网友:
显卡风扇上有M628-VGA,是不是可以说这款机子就是M628的呢?

网友:
你看看SONY里面有没有这种

网友:
我感觉像是国产的机型里面的

网友(2010-05-25):
继续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