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LD2复位灯常亮修复一例

楼主(2010-04-24):
型号为:ASUS P5LD2
故障现象:客户送机子来装系统,但是有事说等下来要,但好几天都没来要,今天想适一下开机,不亮,复位灯常亮,郁闷了,前几天拿来时我装系统什么都正常得奶的,量各供电均正常,VCORE也有了,这时量时钟IC输出电阻330无电压,正常应该有1点几V,时钟IC为IDT CV122,查供电1脚3。3V为0V,跟着线路跑,该VCC3。3V 是经电感连到一个PNP三级管的E极,(在这以Q1命名)由5V转换而来, 测C极有5V,B极不记得具体电压了,反正是个高电平,E极输出为0V,而B极的受控于旁边同样大小的NPN三极管(Q2),连到它的C极,S极接地,B极1。2V,显示不正常,正常要为高电平, 此管导通,把Q1的B极拉低对地,故Q1导通,E极输出3。3V,所以更换了Q2,时钟VCC3。3V有了,量各时钟输出电阻电压也在1。2V左右,复位正常,跑码了,已修复。

网友:
就不知道费用怎么算。哈哈

网友:
楼主你每个主板的时钟芯片的引脚定义都能找到吗  还是有什么秘诀 赐教一下

网友:
楼主有个笔误,Q2应该是E极接地吧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写错了,写成MOS管了

网友:
,而B极的受控于旁边同样大小的NPN三极管(Q2),连到它的C极,S极接地,B极1。2V,显示不正常,这里同应该是E极接地吧,没有S极。可能是笔误。
另外我没明白PNP型三极管的原理,看了好几遍了。拿楼主的这个例子来说,Q1是PNP型的三极管,那就应该电流从E到B了,怎么能给供电IC 1脚 供3.3的电压呢,谢谢指教了,这块PNp看好几遍了,没明白

网友:
楼主应该是有点位的  照着点位修机 速度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描述的是对的,有可能是楼主笔误,PNP电流是从E极往C极流的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