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七喜代工的sf2/648d主板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4):
精英给七喜代工的sf2/648d主板出现问题了,现象如下:
1.开机后会自动重启;
2.有时开机无显示输出;
3.拔掉内存,有时开机鸣叫说明检测到无内存,但有时开机不叫也不显示,只有风扇在转。
4.目前也没有声音输出了
请教大家该怎么修?谢谢

网友:
这款主板U座容易出问题,导致点不亮或者不稳定。

网友:
补充说下,声音部分没有问题了,现在就是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