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T....关与5V

楼主(2010-04-24):
东芝本子(L100),开机可以亮,但是掉电,大概30秒左右就关机!
拆开发现MAX1999出来5V电感发烫, 故障应该就在此
MAX1999换过 附近大管子换过 电感换过 故障依旧
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拉帮结伙 还忘大家给个思路
掉电

网友:
诚心请教, 望大家不要吝啬,小第在此谢过!

网友: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才导致掉电的,跟着5V这一路查一查。

网友:
使用 MAX1999 出来的5v的 芯片有那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