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加焊GPU,结果挂了

楼主(2010-04-24):
我用850风枪,在下面加热,之前显卡是花屏,现在是黑屏,
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加焊?
加焊需要怎么样的条件?
比如风力  温度  距离 是上面加热还是下面加热?
谢谢大家的

网友:
用BGA  你那个不是好大办法   成功率不是很高的

多琢磨一下  总结经验

网友:
直接 用 风枪(取下风嘴),直接在上面加热,要放 助焊剂 在芯片 下。对小一些的芯片是有效果的。
如果芯片较大,还是 用 BGA 好些。

网友:
850焊GPU成功的几率不高吧?用这个你先等着报废一堆显卡,看能否做出感觉来。用大枪吧。

网友:
楼主,,我也用850吹挂一块,,,,,,,,,,,,
mx440的,开始严重花,连MAST得结果都看不见,
想着先加焊GPU,结果挂了,,,心痛。
现在手头还有一块。。。。。。。。。。。。。不敢吹了

编辑理由;;;打错字了

网友:
原来这样 我现在真的不敢用风枪吹了

网友:
显卡GPU加焊还是BGA机成功率高些,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风枪吹,下加热,把一块5700U吹挂了,现在改用自制土炮,掌握好温度,成功率极高,要以看看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BGA加焊,可以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风枪吹,下加热,把一块5700U吹挂了,现在改用自制土炮,掌握好温度,成功率极高,要以看看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朋友,看来真的该DIY一个。。。。。。。。。。。。。。。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明白了
现在买了一个1600W的风筒
用起来感觉还可以
用风枪加焊BGA芯片
小的估计还可以
大的话,成功率估计没有50%

网友:
这就对了, 买个 几千W 的风枪 俺的是用 2KW 的,改个 适合 或者买个适合的 风嘴 , 大家一个劲的叫买 BGA , 首先要考虑下 人家有无多余的 RMB , 像你这样的也是维修刚刚起步 B什么GA 。。。 浪费。。。 土炮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
BGA...太花钱了。

网友:
BGA太贵了穷人用不起。穷人就是没有钱。有钱就不搞维修了。维修发不了财。只能饿不死。要有DIY精神

网友:
温度250-420 都可以·
主要说选中一种适合自己的·
我就说用420°但是没失败过一次
他们还说420°芯片承受不了·
我看他们技术的问题吧·
主要说先拿坏显卡多练练·!

网友:
我一般都用BGA机加焊  风枪很少用因为成功率低啊

网友:
温度的问题得取决于使用者自己的设备来决定,别人给出的只能做为参考值

网友:
对,支持自制土炮,便宜又十分好用

网友:
自己DIY一个土炮嘛 也花不了多少钱 一片热砖就可以咯 带一个温控

网友:
上点松香水,然后显卡背面吹吹,再吹正面。正面只吹显卡的基板,不要直吹核心。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网友:
温度250-420 都可以·
主要说选中一种适合自己的·
我就说用420°但是没失败过一次
他们还说420°芯片承受不了·
我看他们技术的问题吧·
主要说先拿坏显卡多练练·!
引用 网友B:

420度?这个数值你是哪里得到的,什么就说是别人“技术问题”

网友:
刚用989风枪修好一块, ,别动不动就BGA,我们都是穷人,掌握好温度和技术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修好的是GF6600,花屏的。修好后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