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温度检测

楼主(2010-04-24):
我有一块主板用775的CPU,刚开机有时能正常工作几个小时,突然黑屏接着CPU风扇狂转,这时测量CPU核心电压1.3V正常,但CPU的PWR-GD,RST电压为0V不正常.估计是CPU温度过高,但在突然黑屏时触摸铝片并不热,是不是CPU温度检测电路有故障,有谁知道775CPU温度检测引脚吗,775CPU是双核的,风扇速度控制是由I/O控制的,朋友们有碰到因CPU温度过高能上能引起这种故障 吗.

网友:
主板虚汗了了吧 我遇到过加焊桥就好

网友:
你什么主板?

网友:
什么主板? 主板不同,定义也不一样的。。。

网友:
我就修到过梅毒的板,他的io温度检测是错的,正常情况都高达80度。且它的bios中还默认打开了温度检测70度自动关机,真晕呀,没开机二分钟就关机,我以为主板没修好,搞了好久才发现是bios的默认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