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维修后~~~~

楼主(2010-04-24):
有1单面512内存 颗粒是 HY5DU121622CTP-D43
用RST 第一颗粒有问题 用同颗粒换上,在换的过程中  嫌电容碍事就去了三个(我用烙铁拖焊)
然后再用RST检测全过,进WINDOWS系统 用内存诊断软件测试多处报错,
是不是和那几个电容有关呢? 去掉几个电容有这么大影响吗?
另外:
换的颗粒全名是:
hynix 814a
HY5DU121622CTP-D43
原颗粒全名是:
hynix 814a 605A
HY5DU121622CTP-D43
这个814a 和605A 是啥意思 我这么换有影响吗?
再贴一个WINDOWS系统内存诊断软件 可能大多人都有了 还是在传一个吧
解决过程在 6楼

网友:
我上边设置的软件下载不要分吧?  没咋弄过这个

网友:
还有坏的颗粒.......

网友:
RST 检测无问题啊  那我明天去店里 在测试测试吧

网友:
颗粒编号没有问题,型号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批号不同而已

除了用RST,再用别的软件测一测(纯DOS下的内存测试软件)

网友:
哦 那个代表批号啊  今天来店里又测试第4颗粒有问题 刚换好 正测试呢  看来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吼吼

网友:
用rst扫下,电容一般不影响

网友:
这个软件比rst好吗 我的内存也是rst过 却经常性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