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M 掉电问题

楼主(2010-04-24):
一台联想旭日420M 机器,以前进过牛奶,修复后,用了大概5个月,换过南桥
现在故障是开机有时可以进系统一切OK,有时到了自检就掉电,电流差不多0.7左右就掉,但是只要一拔CMOS电池,放下电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请问下各位前辈,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南桥问题?
板子修复大家分享下嘛,呵呵,其实早就修好了,只是怕不稳定,所以就没回贴,因为手上有同样的板子两块,换过南桥,故障一样,I/O也换过,还是一样,后来看到有的时候开机,有的时候不开机,按开关键没反应,但是各电压都正常,顺着开关板找到连接到主板上面的针脚,用镊子短接,每次都可以开机,所以怀疑问题出现在开关板上面,然后从主板上飞一根线到开关上,接个地,其它的全部不要了,每次都可以开机,也不掉电了,走了那么多弯路,居然是开关板的问题,估计是受潮了引起的

网友:
要怎么修呢,总不能每次都放电吧,呵呵

网友:
楼主放电后还会不会再出现掉电现像???电池电压有几伏啊??

网友:
电池电压3.1伏多,放电后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是有可能关机断电了,开机就又掉了,然后放一下电,又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一个南桥,看一下牛奶进在什么地方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这款机器CMOS电路是不是归南桥管啦,以前进液不在南桥附近,在PC芯片下面,把它取了,但是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放电后才能开机一般是板子自动保护了。此现象多出现在SONY的板子上,因为它追求小巧时尚,接口较多,容易接触不良导致保护。你现在还没拆机吧?拆时看看哪些地方松动

网友:
还没拆,明天带店里去拆,看裸板会不会掉,不行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量一下CMOS电路,看别的地方有没有让牛奶腐蚀

网友:
CMOS直接到南桥下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