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芝A100按开机键后电池充电灯闪烁

楼主(2010-04-24):
一台东芝A100的机器不开机,按开机键后电池充电灯闪烁,待机状态下有3.3v,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DBT 22脚有5v电压,但是大电感L1上没有5v电压,南桥和SMSC_KBC1122芯片晶振都起振了,这两个芯片也都换了还是跟原先一样,有修过的朋友不知道这个机器待机电压都有什么电压,请各位帮帮忙了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闪黄灯啊。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有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L1确定是待机的5M吗? 给它供电的MOS管条件满足了吗?上管G要有控制信号(电压),D要有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