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C暗屏修到不加电。附维修站给的BIOS

楼主(2010-04-24):
我这接修一台联想旭日125C笔记本,客户说原故障为暗屏,先拿到家电维修那修了高压板,修了之后不开机.主机就没有拆,只拆开屏的壳.当时没有拿下电池,看他在焊高压板,家电维修的说弄不了.现在拿到我这里.现在我拆开主板,开机不加电,无烧焦痕迹。手摸BIOS(MX29L008CT)有微温,估计已坏,目前没有配件,找到一块A29LV008ATV写上BIOS程序。开机后还是不加电。又发现PC97551-VPC 电源IC发烫。以前没有注意。现在又换过PC97551-VPC 后不发烫了。还是不加电,我担心换上去了BIOS烧了。取下BIOS上编程器,校检SUM后OK。有没有高手帮我想想是什么回事。或有没有我这种机的电路图。INETL910芯片,集显。我这BIOS芯片可以代换吗?BIOS刷错了会不开机吗?请高手指示。

联想旭日125C BIOS.rar

网友:
我好像上传过这个机器的图,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儿也有一片不加电的125,一插电源适配器适配器指示灯就在闪。

网友:
一插电源适配器适配器指示灯就在闪。说明主板待机电路有短路,看没有有电容短路,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125C的主板待机电流0.03   按开关键电流跳到0。06      然后全部电流掉下来了 反复的开故障一样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的PC87541发烫    好多台了

网友(2010-05-24):
PC87541发烫 的话,把它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