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的问题

楼主(2010-04-24):
一块ABIT IL9pro 主板,没有接USB设备,PS/2可以用,一接上USB设备,PS/2键盘就不能用了,而USB可以正常使用;取掉USB,PS/2又马上可以用了,向各位大大请教!

网友:
查5V供电 USB 和PS2的  个人觉得会不会是 供电不足照成的

网友:
5V供电不足所致!USB与PS/2为一路供电!

网友:
有个跳线的 你跳下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导致的,按楼上的几位查一下

网友:
碰到过这问题,都是USB接口变形插上设备短路造成的,仔细看下每个USB口

网友:
刚才根据大家的提醒,去查了下供电,接上USB后,供电由5V变成3.3V,再请教一下,这个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查查PS2的上拉排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到了,是一个八脚的芯片坏掉了,因为烧了,不知道型号,正在求助中。

网友:
你直接拉个5V过去试试行不?

网友:
就在其他的主板上找一个不就行了呀,电路一样就行了呀